[STM32F1]
各通道的采样率怎么算

楼主(2021-03-17):
stm32f103开通ADC1的5路通道采集,各通道的采样率怎么算

楼主:
现在使用STM32f103的ADC模块。开通了ADC1的5个通路,现在需要计算各通道的采样率,这个怎么计算?

楼主:
它与采样模式有关吗?什么关系?

网友A:
定时器统计每次采样的时间啊。

网友B:
其实还可以定时器触发采样,这样可以设置采样频率

网友C:
可以每个通道不同的采样频率吗

网友D:
时钟是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E:
看看寄存器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F:
根据被采样信号来定

网友G:
频率和模式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