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再插上去就一个灯都不亮了

楼主(2021-03-17):
我点了个升级S-lab固件,然后点开始,看出现个烧写2个字,然后我突然把S-lab不小心拔了。然后再插上去就一个灯都不亮了

网友A:
么碰到过

楼主:
补充点,原来刚插的时候红灯还闪一下,现在直接不闪了。然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B: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网友C:
嗯,刷固件的时候是不能断电的

网友D:
请问下楼主,中颖单片机可以用USB-TTL烧写么?USB-TTL是CP2102芯片

网友B:
是啊,否则会SLAB主控的程序会不完整或损坏。

网友D:
不行的。主控的程序在更新过程中断电会导致无法工作(固件下载不完全),需要返修。

网友E:
会不会里面的固件坏掉了

网友F:
下次可要注意了 确实是不该

网友G:
出现过一次下次多注意就好

网友H:
哎上次我也烧太久有退不了一气之下拔了结果啥都没了

网友I:
还是要多多做才能知道怎么避坑

网友J:
再刷固件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呢

网友K:
没办法解决 这种事发生了就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L:
没碰到过 遇到这种事还是要格外谨慎

网友M:
谢谢楼主提醒 多少也让小白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