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跟电脑连接是隔离的吗?

楼主(2021-03-17):
如果使用STM32自带的USB端口连接到电脑,

如果某些应用是跟大电流相关的,如果某个大电流MOS击穿了,电流会通过USB传导到电脑端吗?

网友A(2022-12-17):
应该不会吧,不过为了保险可以加个隔离芯片

网友B:
也许会这样呢,很容易烧毁电脑的USB

网友C:
一般情况会烧坏电脑端的接口的,很有风险

网友D:
你要做隔离,也可以选择接hub,这样能好点

网友E:
USB和电脑连接正常调试的时候是不用隔离的,但是要复杂的电路,或者大电流电路,就要加隔离才行

网友F:
为啥大电流你还敢直接连电脑啊,好强

网友G:
那大概率会传给电脑端啊,一般情况南桥就挂掉了

网友H:
最好要配个隔离才行,这样能保护好电脑端的

网友I:
你可以用TVS吧,是不是也能当做隔离呢?

网友J:
USB应该有隔离方案,你要做隔离方案才行,不然不行的

网友K:
必坏啊,这不是正常的事儿么,电流大还能直接接电脑,那肯定不行

网友L(2023-02-19):
有任何电气通路的连接就不是隔离,但电流怎么流的问题,必须看具体电路,否则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