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1-03-17):
通过stm32f103zet6进行测速,具体实施方案是将一块连接板一端连接光栅尺读数头,另一端连接一根移动杆。想通过程序来检测移动杆移动的速度并显示在板子的LCD屏幕上。
具体思路是设置两个定时器,其中一个工作在编码器模式,用于检测位移。另外一个定时器每隔10ms中断一次,中断服务函数中用中断时刻的位移数值减去10ms前的位移数值。得到位移差,再用位移差除以10ms求得平均速度。

网友A:
思路可行。

网友B:
实际跑一个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没用过这种,听你介绍应该是可以

网友D:
稳定性如何保证啊

网友E:
觉得思路是可行的

网友F:
执行机构用什么

网友G:
可以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H:
细节再完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