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三极管应用分析精粹

楼主(2021-03-18):
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细列的书,经过作者介绍,说什么知识体系构建完整,行文诙谐幽默等,吊足了我们的胃口。
现在把试读内容发出来,让观众体验一下,幽默点在哪?说两句口头语就是幽默?

楼主:
经常看书的网友应该知道,这一部分知识,是任何一本模电教材第一章,都要如此介绍的,然后抄了一些半导体物理教材上的内容,作者的创新点是把标题半导体物理基础,改成了一沙一世界。

楼主:
全是教科书上的东西,我也没有兴趣截图上传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楼主:
第二章 二极管

楼主:
说实话,看到这个地方,我对此书的兴趣已经减小到零了,全是教材上的东西,没有看点!

书中主体部分来源于教材,但是创新点是加入了上图所示的粗黑体字,这个黑体字可能就是作者所说的诙谐幽默点。

楼主:
哈哈,作者还是胆小了。

他在公众号上还敢用自己的话大胆表达一些观点,一旦写书,立马老实了,规规矩矩抄教材,生怕出错。

所以这本书,根本不需要找人试读或审核,参考的是用了好几十年经典教材,出错的几率太小了。

楼主:
他这本书中,绝大多数专业术语后面,都加个括号,给出英文术语表示,根据这个信息,这本书大概率参考的是英文书籍。国人自己写中文书籍,一般不会这样干的,除非发生作者感觉术语翻译的不准确,或者不确定,才会标出英文。

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我为何“城阳没外“了吧?
国内写书,都是拿人家东西过来“参考”,自己一点原创的东西都没有,与其咂人家吃剩的甘蔗,为何不直接看原汁原味的英文原著???
老杨的新概念是抄芯片手册,陈永真的电容器手册是翻译自电容商家的Notes。。。。哎!!!

网友A:
你可以写一本全是自创理论的啊

楼主:
怨妇你好!怨妇再见!!

楼主:
建议作者再版时,把这些括号中的英文都删掉,严重影响阅读。。。
中国人写中文书,根本没必要添加英文注释。

但如果是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有些术语感觉翻译的不准确,此时可以带上术语对应的英文。

楼主:
另外要注意,虽然电阻率的国标单位是欧姆,但是几乎所有的科技文献,以及教材,一直采用欧姆厘米

例如TW半导体之父写的教材:

再例如各种流行教材:

用厘米cm的好处,从上面具体数值中可见一斑,用这个相当于归一化操作。

总之,用米不能说是错的,但是看起来非常少见,有点古怪,因为很少有人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议作者再版时,把这些括号中的英文都删掉,严重影响阅读。。。
中国人写中文书,根本没必要添加英文注 ...

这个#@!¥!%
还是有英文的好点,有时候好点英文容易理解。一个香港电影里面,名字忘记了,那个小偷组织叫ATM,警察抓他们时候说ATM,他们反怼警察,自动取款机吗?计算机通信原理中也有个ATM,这是帧中继、有英文对照,没办法,这个技术真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外国人那么叫还是看看原文对照比较好点。BCE总得知道是什么吧。要不然,别人Vce,你不知道。就知道中文的字眼,也不开心啊、
中英对照还是有的好。

大气气压也叫 A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还是有英文的好点,有时候好点英文容易理解。一个香港电影里面,名字忘记了,那个小偷组织 ...

这样干,说明这本书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例如佛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人家就是这样干的。

中国人自己【著】的中文书,专门给中国人看的,这样干的几率太小了。
例如童诗白的模拟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要注意,虽然电阻率的国标单位是欧姆米,但是几乎所有的科技文献,以及教材,一直采用欧姆厘米

禁带宽度,2至8eV 。

楼主:
这本书才420页,某东自营居然卖100元左右,即便有些网友想给作者捧场,估计也要犹豫再三。

童诗白的书,520页,才卖50元:

小书定价109元,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该书作者来论坛做客,有点不好意思了,如果是50元左右(包邮),我能给你捧捧场,100元就算了,因为我书柜里起码有20本类似内容的书籍了。

楼主:
这本书的作者很有意思,他来论坛发帖请人点评,我就开始点了。

不想此人在公众号上批评我,说我的点评是找茬。

不想此人有个粉丝,喜欢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