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V放大电路后续,接了模拟开关切换电阻【解决】

楼主:
上一次,在帖子中的问题,表述没有清楚我以为放大电阻用模拟开关转换与直接接电阻是一样的,所以,才有下面帖子中的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088710-1-1.html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用模拟开关来切换放大电阻时,输出就不正常了,实际电路中用的是ADG1608,问题与上个帖子一样,只能放大到10倍
实际电路与下面这个类似的。
仿真时,接上模拟开关,输出也不对了。

问题:
不是这里电路的问题,是有一个滤波的电容坏了,拉的电压。

网友A(2021-03-18):
可能是PCB或者元器件的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B:
这个跨阻放大器,讨论的挺多的

网友C:
考虑了模拟开关截止状态下的漏电流没有?

网友C:
使用模拟开关,外部为低阻情况下,通常要考虑其导通内阻的影响。外部为高阻情况下,通常要考虑其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模拟开关,外部为低阻情况下,通常要考虑其导通内阻的影响。外部为高阻情况下,通常要考虑其漏电流的影 ...

开始也怀疑这个,但查过器件手册后其漏电流在零点几纳安左右便知这不是主要因素了。

现在LZ自己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始也怀疑这个,但查过器件手册后其漏电流在零点几纳安左右便知这不是主要因素了。

现在LZ自己发现问题 ...

哦,这样啊,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