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系列可以使用CH340芯片加其他软件烧录?

楼主(2021-03-18):
想使用USB转TTL的CH340来烧录AT32F403A系列烧录软件可以使用正点原子的FLYMCU?还是只能用其他的软件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可以的 用官方上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A:
要看你这个芯片支持不,跟选用什么芯片转换接口无关

楼主(2023-01-03):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这个芯片支持不,跟选用什么芯片转换接口无关

可以的,用上官方提供的串口烧录软件就可以了
文件名:Artery ISP Multi-Port Programmer_V1.4.15
C:\Users\wxxtt\Desktop

网友B(2023-02-07):
用官方提供的软件最稳

网友C(2024-04-02):
就是使用ISP烧录呗,估计随便吧,你要是操作对了,其实可以用任何串口软件的

网友D:
好像有用RTS这种控制流啥的,就需要模拟控制一下就行

网友E:
应该可以使用正点原子的烧录软件吧

网友F:
其实你可以考虑用jlink来烧录啊,多快啊

网友G:
话说,他这芯片没有使用串口烧录的教程或者示例操作

网友H:
你先试试呗,用正点原子来试试

网友I:
我觉得应该可以直接烧录的,这个和ST的估计一样

网友J:
雅特力不是号称兼容整正点原子吗,估计是支持串口烧录的吧

网友K:
你现在串口烧录的话,是遇到啥问题了么

网友L:
我之前搞小华的时候,是有专门软件的,估计雅特力也会有专门的烧录软件来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