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LIS3DH功耗太高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信息]

LIS3DH功耗太高

楼主(2021-03-18):
我们使用10Hz的lis3dh,具有FIFO,低功耗模式,I2C用于通信。我们测量当前的电流:

- 3.6V电源,160uA
- 3.0V电源,100uA
- 2.3V电源60uA

数据表声称6uA,我们可能做错了什么?
#lis3dh

网友A(2021-04-20):
您是否排除了输入电容器和电路板上的泄漏?如果焊剂残留在电路板上,这可能会导致电路板泄漏,这种情况与此类似。

您是否在断电模式下测量电流?如果断电电流在规格范围内,则可以排除电容器或电路板泄漏。

我希望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你的测量电流是否排除了I2C上拉电阻所消耗的电流?这不是指定电流的一部分。

网友B:
我们与LIS3DH有同样的问题。如果ST支持确实知道有关SA0内部上拉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推广勘误表或数据表修订版?????

网友C:
正常2~3uA,电路、配置可能有错,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