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本质特征

楼主(2021-03-18):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拿一本书过来,你能看懂每一个字,然后能把这些文字传达给别人,完成整个知识搬运的过程中,虽然每个字都认识,但未必能看懂原文的意思。

下面这段文字叙述,是不应该发生在细致研究完三极管内部载流子输运过程之后讲出来的:

或者这样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证明还是没搞懂载流子到底是如何输运的。

我只知道有 扩散与漂移 两种运动,也仅知道 PN结 並非只能单向导电。

楼主:
如此冗长的“三国演义”小说,概括起来,就是下图:

上图清楚地描述了三极管放大原理:核心控制的关键是:输入电压Vsin对非平衡少子浓度nb0的控制!!!!!!
随着输入电压Vsin的变化,图中粉色直线左端(近似的)上下摇摆,另一端靠近集电结处的浓度近似为零。

粉色直线如此运动,代表集电极电流也作同方向的变化-------即输入电压变大-----》浓度梯度变大-----》ic变大------》输出电压Uo变大

另一方面,nb0变大,意味着基区的少子增多,于是复合的几率增大,而这个复合电流就是基极电流IB,所以IB增大,根据不变的电流分配关系,相应的IC也增大:

楼主:
所以纵观全局,整个控制过程的关键,是输入电压Vin对少子浓度nb0的控制,最终控制集电极电流IC,所以三极管本质上是压控电流源

不过非常遗憾,这种指数伏安关系,用泰勒级数展开后,会得到复杂的贝塞尔函数,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但是IC和IB之间近似是线性关系,计算特别简单,所以改把三极管视作电流控制电流源。

总而言之,把三极管视作流控电流源,就是被逼的没办法了。

物理学与电子学还是不相等啊。只有物理学真正揭示三极管或电子管真正的机理。如埸与路一样的关糸。底层运作机理离不开物理学原理。电子学多以简化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纵观全局,整个控制过程的关键,是输入电压Vin对少子浓度nb0的控制,最终控制集电极电流IC,所以三极管 ...

那小信号分析技术不也是 被逼的没办法了

网友B:
扩散长度,从 中科院 谢老师 那里学来的,散得进 空乏区,就能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