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读写U盘问题

楼主(2021-03-18):
使用AT32F415替换105读写U盘,发现兼容性不好,购买了30个左右的U盘  进行测试 通过率达到7成 105全部通过。用公司提供的例程用ATLINK进行跟踪全速运行基本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这个函数。如果用F11单步运行不会进入这个中断 但是始终在枚举层一遍又一遍的执行。大概推算应该是内存泄漏一类的问题,有没有这类的使用怎么解决

网友A:
您好,AT32F415和ST105本来就不是兼容的,可否私信我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帮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T32F415和ST105本来就不是兼容的,可否私信我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帮您看看。 ...

我说的兼容性不好是指对U盘的兼容性 而不是对105的兼容性,不可能我直接拿105的程序直接下进去用。我用的是AT提供的库和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AT32F415和ST105本来就不是兼容的,可否私信我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帮您看看。 ...

我注册的这个账号权限不够限制我发私信,您直接联系我不知道是否可以。 13913986496    微信同号

网友A:
您好   我们提供的例程,只是一个简单demo,有可能驱动支持的不全。

网友B:
库还需要自己优化的,官方提供的库 就是能用,想要用好得自己改改,就像网络的库用得还是STM32 10多年前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提供的例程,只是一个简单demo,有可能驱动支持的不全。

官方库如果不完善,个人能搞定USB的恐怕不多啊

网友A:
感谢提出建议,后面的库把这里也进行完善。

网友D(2021-05-26):
你使用库是那一个版本的?
   /**
  ******************************************************************************
  * @file    usbh_core.c
  * @author  Artery Technology
  * @version V1.0.4
  * @date    2019-05-27
  * @brief   This file implements the functions for the core state machine process
  *          the enumeration and the control transfer process
  ******************************************************************************

void USB_Host_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usbdev,
               USB_OTG_CORE_ID_TypeDef coreid,
               USB_HOST *phost,
               USB_Host_Class_cb_Type *class_cb,
               USB_Host_User_cb_Type *user_cb)
{

网友E:
没看明白你的操作过程。

网友F(2022-05-19):
我也发现U盘读写的库兼容性不好,希望官方优化一下.

网友A:
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修改,等两天我们更新到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