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 管保护电路,大佬请进

楼主(2021-03-18):
大佬们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这图画的,直接通过PMOS续流二极管直接导通了

网友B:
一般MOS管的GS最高能承受20V电压,用稳压管可以保护gs,不至于MOS管损坏

网友C:
钳压,防止瞬间一个高电压损坏MOS管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画的,直接通过PMOS续流二极管直接导通了

不是我画的图,这么接有这么接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MOS管的GS最高能承受20V电压,用稳压管可以保护gs,不至于MOS管损坏

谢谢大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压,防止瞬间一个高电压损坏MOS管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画的图,这么接有这么接的作用

他说的是PMOS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是PMOS画反了。。。

楼下有正解

网友:
钳压作用。
就是当电池电压大于5.1V时,该二极管都会把电压钳制在5.1V输给PMOS管

网友F:
谁说接反了?这是防接反电路,要的就是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G:
稳压管,应该保护gs结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