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博主] 新唐开发平台黄金 3 部曲:Nu-Link-Gang 满足大量 IC 烧录需求

楼主(2021-03-18):
新唐开发平台黄金 3 部曲
Nu-Link-Gang 满足大量 IC 烧录需求
新唐因应客户大量 IC 烧录需求,也提供了一对多的烧录解决方案。利用先前介绍的 ICP 烧录软件,再配合新唐的 Nu-Link-Gang 量产烧录器 ( 图一 ) 及上板 ( 图二 ),即可进行一对四的烧录,无论是同样的四颗芯片,或是四颗不同的芯片,都可以在 Nu-Link-Gang 烧录器上同时进行脱机烧录 ( Offline ICP )。此篇**将说明利用 Nu-Link-Gang 进行一对多烧录的步骤,Nu-Link-Gang 烧录器的信息在新唐官网的「软件与工具」中「硬件」目录下,详细的使用方式可以参考用户手册。

图一、Nu-Link-Gang 量产烧录器

图二、Nu-Link-Gang 量产烧录器上板

Nu-Link-Gang 烧录器设定
1. 烧录电压选择:透过烧录电压选择开关切换烧录电压 ( 图三 )。
四个烧录单元有各自对应的选择开关,可分别设置不同的烧录电压。

图三、烧录电压选择

2. 烧录模式:将开关拨至 Single Start 个别烧录或是 All Start 同时烧录 ( 图四 )。
图四、烧录模式切换开关

Nu-Link-Gang 连接
将 Nu-Link-Gang 烧录器通电,并透过 USB 与计算机连接。Nu-Link-Gang共有四个 USB 孔位对应四个烧录单元,必须分别对四个 USB 孔位进行烧录设定。

烧录设定
  • 按下连接按钮连至 Nu-Link-Gang 烧录器。
  • 加载欲烧录文件:文件可选择加载 APROM、数据 Flash、LDROM 或 SPROM。
  • 设定配置位:如时钟源、欠压电压值等等,也可选择做安全加密。
  • 编程:配合加载位置做选择。
  • 编程选项:勾选脱机烧写模式。
  • 开始:按下开始,将文件及设定存入 Nu-Link-Gang 烧录器。
  • 也可选择导出存成 ICP 项目文件,未来导入该 ICP 文件便可回复所有设置。
图五、Nu-Link-Gang ICP 设定步骤

芯片连接
  • 插入上板:将上板对齐固定座及烧录器座并压紧。
  • 置入芯片:将芯片置入插口中。
  • 使用治具 (若无上板时才需使用):连接烧录器座五只脚位 ( 图六 ),VCC 电压为烧录电压选择设定。
图六、烧录器座脚位表

量产烧录
  • 按下电源开关。
  • 开始烧录:根据步骤 1-2 烧录模式设定,按下对应烧录键。
  • 更换芯片:状态指示灯亮表示烧录完成,可更换芯片。
图七、量产烧录步骤

新唐的 ICP 烧录软件提供简洁的 GUI 接口,让客户无论是在线烧录还是脱机烧录都能够快速地完成。配合客户的量产需求,新唐更提供了一对多的 Nu-Link-Gang 烧录器,可让量产流程达到最佳效率。新唐的生态系统,不仅只在开发阶段及量产阶段,升级阶段也有充足的工具,下一次将会介绍新唐在升级阶段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网友A:
生产神器。

网友B:
芯片座子打开看看呗。。。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

请问这个和焊接到PCB上面。在烧录可以吗?

网友D(2021-06-19):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

请问这个和焊接到PCB上面。在烧录可以吗?

在线烧录可以使用Opteeq万用的

网友E(2021-08-12):
弄的很是高大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