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经验] linux重定向输入输出console口控制台(服务器串口转US...

楼主:
服务器设置:
因为linux系统的版本不同,所以输入输出的重定向规则也不尽相同,现在以Centos 6.4系统为例做说明。要想把Centos 6.4所有的输入输出均复制到COM口,一共需要修改3个文件,在修改文件之前还要确定/sbin/agetty文件
是否存在,此文件用来把系统的输入输出映射到其它设备上。

1、修改/etc/inittab文件,在里边添加如下内容:
文件最后增加一行:7:2345:respawn:/sbin/agetty /dev/ttyS0 9600
说明:“7”为改行ID,“2345”指的是该行的运行级别,“respawn”是使命令退出后再执行一次,以便其他用户能够登录;“/sbin/agetty ttyS0 9600 vt100”表示具体的命令,即通过他来执行打开串口/dev/ttyS0(COM1),后面是波特率。

2、修改/etc/securetty里面的内容:(有的系统会找不到securetty文件,但是有securetty-orig文件,复制securetty-orig文件命名为securetty)
在第一行下另加一行添加如下内容:ttyS0
说明:该文件是允许root身份登录的tty设备列表,这些设备由/bin/login程序读取,为了使用户能以root身份通过串口登录,需要在该文件中添加“ttyS0”。

3、修改/etc/grub.conf文件:
<1>重定向console:找到kernel语句行,在最后后加上:console=tty0  console=ttyS0,9600n8
说明:“ttyS0”表示使用的串口,“9600”表示波特率9600bps,“n”表示无校验位;“8”表示有8位数据位。
<2>重定向grub:在#Enable Serial Console下另加一行(有的系统可能没有此行,那就自           己添加)加上:
serial  --unit=0  --speed=9600  --word=8  --paity=no  --stop=1  terminal  --timeout=10
serial  console
serial
初始化一个串口设备。
<3>去掉启动时的背景图像:Centos Grub启动时会加载一个背景图像,没有显卡是开会卡在这个环节的,注释掉splashimage=(hd0,0)/grub/splash.xpm.gz保存,关机,断电,拔掉显卡,插电,启动。

PC设置:
首先,需要安装驱动,可选择光盘里的驱动或者使用驱动精灵等工具,以优越者USB转串口为例,插入光盘,安装光盘E:\Y-105 & Y-109 USB To Serial Adapter\Windows目录下的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0.exe驱动,安装完成后,把USB转接线插入到PC的USB口,打开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如图所示:

然后,就是测试串口是否可用,可以用光盘自带的测试软件或者在网上随意找一个串口测试的软件,光盘中的测试软件为目录E:\Y-105 & Y-109 USB To Serial Adapter\Windows下的checkChipVersion_v1006.exe,打开根据上图看到的端口号进行测试,

如图所示,选中COM5,点击Check进行测试,出现This is a PL-2303 RA chip,测试可用OK,若不可用请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注:PC端连接工具可用Xshell、securecrt等。

网友A(2021-04-07):
需要上位机控制台程序配合吗

网友B:
看的我有些糊涂了

网友C:
可以实现什么目标啊

网友D:
Xshell、securecrt是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还是搞不清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