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串口USART1中断接收和中断发送

楼主(2021-03-18):
先贴出中断函数: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USART1_Buffer[i++]=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_Buffesh是一个自己定义的接收数组
  •                  if(i>3){
  •                       SendFlag = 1;
  •                  }
  •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USART_IT_TC这里也可替换
  •                 if(Open_Send_Flag){     //这是一个发送的标志
  •                       uart1_sendstring(temp_data);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_TC
  •                      Open_Send_Flag = 0;
  •                  }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_TC
  •                  }
  •          }
  • }

发送字符串的函数: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uart1_sendstring(uint8_t* cp)
  • {
  •     while((*cp)!='\0')
  •     {
  •         Usart1_Send_isr(*cp);
  •         cp++;
  •     }
  • }

发送单个字符的函数: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Usart1_Send_isr(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ch);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这里做缓冲区是否发送完判断
  • }

然后在中断函数外面发送数据的时候,打开发送中断。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_TC

之后再贴出两个简单的串口接收和发送的测试小例子:

第一种:中断接收并把接收到的数据直接发送。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RxData;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Rx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RxData = RxData + 1;
  •            USART_SendData(USART1,RxData);
  •       }
  • }

优点:简单,适合很少量数据传输
缺点:无缓存区,并且对数据的正确性没有判断,数据量稍大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

第二种:中断接收之后判断数据头和数据尾,如果正确就直接发送出去。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USART1_Buffer[i++]=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 if((USART1_Buffer[0] == 0x01) && (USART1_Buffer[i-1] == 0x02)){
  •       Flag = 1;
  •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不明白?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 if(Flag){
  •   for(j = 0;j<20;j++){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1_Buffer[j]);
  •   }
  • }
  • }

网友A:
这个程序裸奔就可以 是吗

网友B:
适用于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C:
全系列都可以吗

网友D:
是不是还需要对io口进行配置啊

网友E:
数组最大可以设置成多少

网友F:
发送数据时也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