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关于STM32单片机GPIO电平波形异常的问题

楼主:
最近我用STM32系列的单片机来控制一个天线tuner的芯片,tuner 是MIPI接口的,我选用了2个GPIO口模拟MIPI来控制天线tuner 芯片,由于tuner芯片是1.8V的,所以中间还加了一个高速的电平转换的芯片。
我们需要调试3个厂家的tuner 芯片,测试的时候发现其中2家的tuner 芯片可以正常工作,另外一家的tuner芯片没有响应,测试tuner端的MIPI的data信号波形发现了异常,如下图1:

1.单片机输出,tuner 输入模式的时候,信号是正常的1.8V的波形。
2.单片机输入,tuner 输出的时候,信号就异常了,高不高,低不低的。

后在tuner 端增加了上啦电阻,波形如图2:

请问这种异常波形导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天线tuner的输出能力不足么?这种情况需要如何解决呢?

 0

网友A(2021-04-02):
电路图都没有让别人怎么分析。。。

网友B:
自己怎么连的总得有个示意图吧,不然别人哪知道你怎么飞的

网友C:
那就是这个片子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