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0 :管脚的焊接

楼主(2021-03-18):
这次申请的 AVR128DB48 Curiosity Nano 跟上次的 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在外形、颜色、尺寸上完全相同,感觉是同一个产品使用了不同的MCU。当然,这只是第一印象的猜测,具体性能上的区别有待下一步的测试。这里要说的是关于管脚的焊接。

两块板子,每块配两排插针,焊接到第四排时,才摸索出了焊接这种管脚的技巧,拿出来跟各位论坛用户分享:

先看一下,找到合适的方法前后(右边是前,左边是后)的不同焊接效果:

AVR128DB48 Curiosity Nano 焊接管教的流程:
1、预热卡槽与管孔之间的连接带;
2、焊头着锡至鼓包;
3、平推。

演示视频在这里:

AVR128DB48 Curiosity Nano 管脚焊接之后的测试流程:
1、测试板面上下两部分的通。
2、测试相邻管脚的断。

演示视频在这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1、之所以选择焊接而不是卡扣,是因为担心如果把排针插到面包板上,再要取下来时,有可能排针会参差不齐。
2、在焊接之前,将排针别入管控时,钳子的力度要合适,用力过大,一旦滑脱,可能会伤及管脚护套(注意钳子头部,管脚黑色护套上的“V”型划痕):

网友A:
板子上的焊盘错开排列,排针插入后就能可靠接触,可以不需要焊接的,当然焊接一下更能确保接触良好。

网友B:
这个免焊接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