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蓝牙属于外接设备么

楼主(2021-03-18):
在一个完整的产品里,蓝牙属于外接设备么

网友A(2022-12-17):
不属于,连接蓝牙的设备才是外接设备

网友B:
应该是属于主机吧,连接蓝牙的才是外设

网友C:
算是外接设备吧,我觉得是可以算的

网友D:
为啥这么区分呢?这个都应该算是整体吧

网友E:
按理来说是不算的,是一个产品,整体产品

网友F:
看你蓝牙怎么用,怎么连接的呗

网友G:
我觉得都应该算是一个产品,一个整体

网友H:
不算是吧,蓝牙有蓝牙芯片的,都集成在你产品里了,为啥还算呢

网友I:
蓝牙不应该算是外接设备,都是一个产品,一个系统里的

网友J:
外接设备你是咋定义的呗,这个没有明确需求的

网友K:
你的蓝牙是插拔在产品里的吗?就是用到插上,不用拔下来,这种就算是外接设备,否则不是

网友L:
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觉得蓝牙要是在产品内部,就不能算是外接设备了

网友M(2023-02-19):
不属于吧,蓝牙本身就是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