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仿真无数据

楼主(2021-03-18):
主控 HC89F3541
#define TouchUartDebugLib_BAUDRATE          1000000

// 选择触摸调试通信时数据端口, 格式TouchUartDebugLib_TXD_Px_y,如下若宏定义为”#define TouchUartDebugLib_TXD_P3_5" 表示触摸调试通信时选择P3.5 为 Touch_TXD端口
#define TouchUartDebugLib_TXD_P2_0

//串口输出模式与驱动能力设定,一般不需要修改
#define TouchUartDebugLib_TXD_PORT_Levelx    GPIO_Out_PP_Level1

#endif /*__HC89F3xx1_TouchUartDebug_Lib_CFG_H__*/

//***************************************************分界线**********************************//

void main()
{
    SystemInit();                       //时钟初始化函数(默认Fosc=Fcpu=16M)
    IO_Init();
    PORT_MAP();
    PWM3_INIT();
    TIMER0_Init();

    EA = 1;
    CTK_Init();
#if TouchUartDebugLib_SW
    CTK_TouchUartDebug_Init();          //触摸串口调试初始化
#endif

    WDT_INIT();
    BZ_POWER_ON;
    while(1)
    {
        WDTC =  bmWDTCLR;
        if(OneCycleScanDone)
        {
            TouchRawDataFilter();       //RawData滤波函数,如需使能数据滤波,需在HC89F3xx1_GeneralKey_Touch_Filter.h中设置滤波深度,此函数不可删除
            Touch_Signal_Handle();
            TouchMultibuttonHandle();   //最强按键处理函数,如果大于等于两个按键同时有效,那么触摸信号最强的按键判断为有效,其他按键无效
            OneCycleScanDone = 0;

#if TouchUartDebugLib_SW
    ECTK = 0;                           //触摸串口调试发送数据前,必需现关ECTK,后再打开
    CTK_TouchUartDebug();
    ECTK = 1;
#endif

        }
        // Fun_Handle();
    }
}

库里已经配置了,软件也显示通讯正常,示波器也看得到在发数据
使用的CP2102串口转USB
忘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define TouchUartDebugLib_SW                        1

楼主:

软件内看不到任何数据和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