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 MCU]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楼主(2021-03-18):
感谢21IC和Microchip,给我试用的机会,先看一下.拆机:

包装还是美艳艳的大红色;

全家福:

细看一下,果然插孔是错开的,怎么办?

蛮力**:

用力插,还是可以插上的.
希望不要把板子弄坏.

网友A:
这是排针免焊接的设计,排针稍微用力插入后能保证接触良好,不需要再焊接,方便在需要时取下排针。

网友B:
楼主速度还快,赞!

楼主:
开始点灯:按照安装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0548-1-1.html
开始调试:需要下载原理图

进入开发环境,第一先配置端口,如果之前没有下载过插件,需要下载MCC;

也是第一次设置MCC,需要选择保存目录: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MCC设置了,有三项需要设置,系统时钟,PIN管脚,中断;

如果调试过程中,有修改MCC,保存的时候会提示修改信息,需要点击那中间的箭头才能修改确认.

最后是,中断程序需要修改一下,增加灯状态转换:

主程序:

按键一次,灯翻转一次;
怎么上传视频啊?

网友C(2021-04-20):
很详细呀。楼主的小视频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