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29的GPIO模拟SPI与ADC交互读取数据

楼主(2021-03-18):
我们现在要采集一个1.8K的正弦信号,选择了200K的ADC,片子型号是AD7606,我们使用了STM32F429获取数据,使用其GPIO模拟了SPI的通信,利用中断的方法进行读取数据。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200K的采样速率使得STM32一直在交互获取数据,而没有办法进行其他操作。在中断中读出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数据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设置一个数组,读取的数据就放在这个数组中,然后采集一段时间之后关闭中断来处理这些数据,发现数据之错误的。
面对

话没说完就不小心发出去了。。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是我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那种ADC,就是200K以上16位的,内部存在存储的,我们隔一段时间读取一些数据?

楼主:
话没说完就不小心发出去了。。面对这个问题,大家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是我们的方法是错误的还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那种ADC,就是200K以上16位的,内部存在存储的,我们隔一段时间读取一些数据?

网友A:
MCU有那么多SPI为什么要用GPIO模拟呢? 如果使用硬件SPI配合DMA的话,CPU就轻松很多,可以去做点其它要紧的事情。

至于数组数据出错,应该代码处理方面的问题 不难查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有那么多SPI为什么要用GPIO模拟呢? 如果使用硬件SPI配合DMA的话,CPU就轻松很多,可以去做点其它要紧的 ...

谢谢,我们试试

网友B:
这个采集频率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数组数据处理的不好

网友D:
spi不要用模拟的

网友E:
模拟很容易出现时序错误

网友F:
不能采集一段时间处理 要及时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