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可以配置XILINX吗?

楼主(2021-03-18):
请问STM32可以配置XILINX吗?

楼主:
哦???我以为可以使用STM32 来模拟配置 GPGA!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B:
貌似不可以呀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E:
不太懂这个 呀

网友F:
这个是cpld吗

网友G:
也有可能是fpga

网友H:
应该没问题,试过altera的可以,原理搞清楚后可以动手试试

网友I:
这个是fpga吧?

网友J:
从来没有配置过

网友K:
想要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啊

网友L:
请问什么叫做模拟配置啊

网友M:
没往这方面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