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现USB读卡器芯片

楼主(2021-03-18):
STM32的USB接口和SPI接口,可否实现USB读卡器芯片的功能?

网友A:
是否要单独开发PC端驱动?

网友A:
还是可以做成兼容标准驱动?

网友B:
但是你开发PC的USB读卡器那就没必要了,人家都是成品集成的。。你这不是浪费钱

网友C:
可以的,但是SPI读取太慢了,建议SDIO吧

网友D:
用CH9326 当USB通信接口,免驱!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78812.html

而CH331是一个小容量U盘的控制芯片,只要外加一个串行存储器芯片,就可以实现2KB到4MB的小容量U盘。

网友A:
不是做读卡器,产品需要有USB读卡功能,同时还需要传输其他数据,是否要单独做驱动?

网友E: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网友F:
有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G:
usb读卡器芯片是什么功能?

网友H: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I:
可以  但是我没有见过代码

网友J:
应该是尅的

网友K:
读卡器芯片是什么通讯方式的啊

网友L:
可以 但是要选合适的芯片

网友M:
这俩接口不兼容啊

网友N:
需要接 一个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