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
请问MPLAB X IDE添加断点后,断点处显示broken breakpoint,仿真时无法停止,还有有时运行时会自动停止,哪位大神有空帮我解决一下啊,非常感谢!

楼主(2021-03-18):
仿真暂停时不指向执行的语句行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实在不行就加入一条空指令进去。

网友D:
先把工程的路径做简单些,确认路径不带中文

网友E:
估计有BUG。这个IDE有时候有些用着别扭,比如MCC配置后没法显示代码了。

网友F:
试试编译的时候关闭优化

网友G:
断点放置的位置有问题,例如不能这种代码上 while(a)

网友G:
这样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H:
运行不到该处去吧

网友I:
运行不到的地方应该打不了断点吧

网友J:
那实际指向哪里了?

网友K:
就这么简单的代码吗

网友L:
重启一下软件试试看

网友M:
有些问题莫名其妙的就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