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的掌握单片机

楼主(2021-03-18):
要达到什么程度叫熟练掌握?我就是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这个词的理解?
是要达到每个寄存器熟练使用?还是可以实现什么什么功能么?还是对它的内部结构什么的有深入了解?

网友A:
碰到一个项目或者要求实现一个功能,你能想到用哪种单片机,怎么实现,用到单片机的哪些功能模块。然后实际开发时可以参考相关文档例程。当然,如果你能全部记得最好了,不过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B:
遇到问题时不能总是去翻书或到处找资料,熟悉到一定程度会记住一些关键细节的...

网友C:
多做点项目,自己想也行,网上和别人协同工作也行。

网友C:
我觉得能看懂这里的每一个帖子就很厉害了 ,新人亚历山大啊

网友A:
这个熟练要看是谁说的,简历上写的熟练,水分还是挺大的。如果是招聘方的要求,那个要求就高了,打个比方,像吃饭一样熟练。

网友D:
看到一个需求的时候,知道如何实现。没用过的芯片,查找资料后能马上上手。没必要所有东西都很熟练,需要用到时现学现用即可。

网友A:
不再纠结于按键扫描、数码管显示、IIC读写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而是在接到一个项目后,思考如何实现,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如何理解客户的需求,如何把需求转换成硬件、软件的表达。

网友E:
给你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可以设计一个一般难度的产品,比如设计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加上一些按键、数码管、LED指示灯这种难度的。

网友A:
进了公司,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一改,没有什么的,比如硬件小改下,软件增加个什么功能。

网友C:
多看些数据手册。

网友F:
每个程序模块有多少种设计方法,你为什么选这种.优势在什么地方?
经过调试后,你发现硬件有多少缺陷和陷阱,又需要怎么改就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网友G:
其实逛论坛,是一个很快成长的途径的。

网友H:
单片机需要持续的学习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