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音频项目

楼主(2021-03-18):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带一个喇叭播放指定的文件,喇叭预计选用4欧10W的喇叭,准备用STM32,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指点一下采用什么方案音质比较好。

网友A:
用音频解码芯片还是怎么设计?

楼主:
目前了解的方案是通过DAC+音频功放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更好的实现方式。谢谢了

网友B:
用芯片自带的DAC么? 那不适合播音频。

网友C:
只播放的话,一个音频DAC没几个钱。但不带音量。
带音量的也就几块钱。

网友D:
那些音频格式你用32来解码吗?

网友A:
看你用硬件解码还是用软件解码了。

网友E:
没偶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F:
这个不太了解

楼主:
有专用的音频芯片吧

网友G: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功放呢

网友H:
1, wm8978 I2S接口的音频芯片, 没问题。录音播放都没问题,扩展性也强
2. DAC, 我研究过,但没有实现,  理论上应该可以用。

已经实现了,音频还可以。

网友I:
对音质要求不高的话用d类功放,10w功率不小,ab类麻烦

网友I:
最便宜dac  cs4334兼容型号即可

网友J:
用成品模块吧!

网友K:
方案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L:
楼主有没有一些设想

网友M:
当然可以  有没有心理价位啊

网友N:
用专用的音频芯片

网友O:
音频这边接触的比较少

网友P:
楼主的主要想法是什么呢?究竟怎么样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