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调用时报错

楼主(2021-03-18):
直接调用时报错    BitConverter.ToSingle(bytes, 0);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就凭这句就能回答的,肯定是大铁牛,坐等。。。。

网友B:
可以X100或10的倍数化为整数。

网友C:
BitConverter.ToSingle(bytes, 0);
这是C#里的语句啊!
怎么能放在单片机里运行呢!
楼主在玩跨平台么!
真心无力解决。。

楼主:
我就是想用串口实现浮点数的处理,由于初学C语言,不太懂,还望指教啊

网友D:
如果对数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3楼的办法转成整数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是想把字节转浮点数么?

网友F:
定义一个浮点指针,指向字节的首地址,就可以取得字节对应的浮点数了

楼主:
没有看明白,楼主想要做什么?

网友G:
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的,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