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IR_OUT 输出 电平极性可以改吗?

楼主(2021-03-18):
测试发现输出空闲极性为高,线路设计成 NPN管控制低端了 ,头大了

网友A(2022-12-28):
输出倒是可以改啊,但是整体应该也是反了吧

网友B:
不是很理解说的是什么,就是想输出红外数据,但是极性弄反了是么

网友C:
按理来说,应该不可以修改电平极性吧

网友D:
这能改掉电平极性么,这数据不就乱套了么

网友E:
你的三极管弄错了呗?导致你要换电平极性补救?

网友F:
你可以这样,重新改块板子,试试

网友G:
正常的话是可以改,但是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H:
那你接收端也要取反?

网友I:
一般是可以,但是接收端也要极性改变,不然恐怕是不行

网友J:
你是想空闲极性为低是么?

网友K(2023-02-19):
改变 ARR 的值,就可以改变 PWM 输出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