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07VET6单片机使用定时器3输出PWM波没有波形

楼主(2021-03-18):
使用STM32F407VET6单片机使用定时器3输出PWM波没有波形

楼主:
void TIM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3,GPIO_AF_TIM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TIM4);

        TIM3->EGR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TIM_OCNPolarity_High?????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CxCmd(TIM3, 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OC1???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TIM3->CCER|=1;

}

楼主:
主函数初始化,        TIM4_PWM_Init(2000-1,84-1);  //500HZ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网友A:
芯片是否还有别的功能,那些正常没有?先排除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B:
PWM输出例程,拿官方参考代码一行行比对向下,基本上配置对了就能出波形

网友C:
【配置方面注意时钟的正确开启、管脚复用等】

网友D:
这个IO是否设置?

网友E:
通用定时器输出PWM网上有很多的例程。

网友F:
/配置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IO口使能设置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3的CH3连接PB8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配置时钟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0;   //1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99; //720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PWM1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500; //设置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4, &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4的CH3通道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TIM4在CH3通道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ENABLE);//使能TIM4在CH3通道AR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4,ENABLE);//使能定时器4

网友F:
使用定时器中断反转信号呢?

网友G:
http://blog.csdn.net/summer_o_o/article/details/21445345

网友H:
STM32F4的设置应该跟stm32差不多吧。没有用过stmF4

楼主:
参照例程写的,IO口设置好了,利用中断翻转有波形,看看还有那些设置不对吗

网友I:
F4是STM32其中的一个系列

网友J:
配置错误,可以参考原子哥的例子。

网友K:
用定时器中断反转信号,这个好

网友L: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3通道一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0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3通道二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0;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3通道三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0;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3通道四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50;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1
}

网友M:
这个是四路PWM的输出。

网友N:
波形不理想 还是什么输出都没有啊

网友O:
用的额什么引脚   是不是第二功能了

网友P:
跑跑官方参考代码

网友Q:
重点检查一下配置

网友R:
单步调试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