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 同样的程序,烧录到两批MCU芯片,一批正常一批异常

楼主(2021-03-19):
有一批是以前请外面烧录公司烧录过的,有一批是测试手焊接上去的。烧旧程序,两批都可以,但烧新程序,前者异常,后者正常。单片机是N76E003.

网友A:
估计是买到了 打磨的 ms51系列 .然后新程序又超过了16K... 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新旧程序大小都超过17K,接近18K。采购说芯片是在官方平台购买的。

网友B:
可以问代理。
芯片是在官方平台购买,一次只能买到5颗

网友C:
这个倒是不至于吧?

网友C:
感觉NUVOTON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很稳定啊

楼主:
芯片是好的,以前出现过自动烧录机把芯片烧坏的情况,所以开始想到会不会是外包烧录的原因,当时工厂返工费了很大劲才解决。目前这个问题已软件解决 。

网友D:
是不是焊接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E:
打磨的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F:
自动烧录机把芯片烧坏的概率很小吧

网友G:
看楼主的意思 最后找到的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H:
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I:
变量使用没有初始化

网友J:
我也好奇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感觉芯片烧录公司不可能换掉芯片的吧。

他说是软件问题,我以前也碰见过类似的,开机延时很短读写EEPROM,此时CPU虽然正常,但EEPROM还不能正常工作,出现死机现象,就是不同批次不一样,同一批次有时好有时坏,最后开机多延时一会操作EEPROM解决了

网友K(2021-04-20):
楼主指的异常是什么现象?不能运行?还是运行有问题?手工焊接质量问题检测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