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流行一种很不正常的著书立说方式

楼主(2021-03-19):
大约在20年前(尤其是98年以前),互联网大潮刚刚兴起,那个时候一切都非常规矩,著说立说都是些专家等得道高人、有名望的人的专利,与普通老百姓无关。

到了2008年左右,电脑开始普及,几乎人人都有一台电脑,包括大学生。
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流行,原本被压制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变的不满意了,他们想要发声,想要表达观点,想要说话了。

尤其是2000年左右开始,电子工业出版社带头引进国外优秀教材,由于这些书价格低、质量高,迅速占领市场,导致其它卖科技类书籍的出版社生意凋零,勉强靠卖些教材谋生。
于是这些出版社开始找寻出路。

上面这两个时代背景,导致出版社开始和老百姓不谋而合,一个要赚钱生存,一个想要大声说话,表达自己的观点。
于是两者不谋而合,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好多出版社编辑甚至主动到论坛等场合打猎。

两者结合的结果是:开始流行出书热!!只要给个几万出版费,草根阶层也能发表著作了。

草根阶层著书立说有个特点:一般都要对正统的教材,开展批评教育!!!
批评的很猛,貌似是被压抑的太久了,几十年没说过话,被憋的不行了一样。

其中标志性是件,莫过于2009年,某个靠自学成才的草根教授,号称找到了传统模拟教材上,多达105处错误,把教材批的一文不值:

现在连很多国外的书,在国内出版的时候,翻译都是用软件的,谁还会一字一句去斟酌,看原版的吧
老大,你在学校工作,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还花这么多时间来评论?这书从来就没打算给人看的,它只是职称申报表里的一项内容而已。

网友A:
大佬国内模电教材 我私下就看过清华华成英童诗白的。。。大学教材为啥说话就不能通俗一点呢?甚至感觉某些地方像是硬生生的翻译,不像是国人能组织的语言。。。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从2010年左右开始,草根阶层每每发声,都要把传统教训一顿,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支持。

尤其是论坛上,学院派、理论派都是贬义词,而实战家是褒义词,人人争着要当实战家。

不过最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倘若你把传统教训完之后,自己真能标新立异也是好事啊,
但是最诡异的事情莫过于:他们把传统教训一顿之后,自己又把传统照抄了一遍!!!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不破不立”??

如果要举例论证,论坛上的例子数不胜数。
例如有人标榜实战家,在论坛上玩的就是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解方程,最多用编程语言或者数学软件,计算结果。所发的帖子和实战之间,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出版界也有个新鲜出炉的例子:

人家这段话,批评教科书偏向于理论,而人家的书是实践和理论的完美融合。

但是当你打开这些标榜实战,所谓十几年工作经验总结的书,你会发现它比教材还要教材,它比理论家还要理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令人非常困惑了:实战在哪??哪一个公式不是教科书现成的???

楼主:
关于视频的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套路也都是一样的:
先批评教科书上太理论,然后标榜自己是实战的。
但是打开视频一看,90%以上的内荣都是传统教课书上的
最多跑datasheet上截取几个数据、曲线,看datasheet两眼,就代表实战?
如果是这样,只要识字,人人都能实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国内模电教材 我私下就看过清华华成英童诗白的。。。大学教材为啥说话就不能通俗一点呢?甚至感觉某些 ...

NO,童诗白和康华光的书,在中文界算是不错的了,尽管内容都是参考别人的,但都是作者自己重新阻值语言、编排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以前想找mit的模电看看,结果只找到相关课程叫《电路与电子学》,相当于国内《电路原理》,《模电》,《数电》。mit的是综合课程。
现实也是如此,电子设计也是综合的。

另外,时代背景变了,现在大学是70%的录取率,职业教育也基本半死不活。通俗易懂的书的确要搞点。
楼主老是讨论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没什么意义。

楼主:
你才学模电3年左右,以前是玩电气的,对行业还不太懂。我从1994年看胡斌的电视机原理书学习模拟电路,算来至今27年了。有些人基本功差,看教材都费劲,就说【不通俗易懂],太搞笑了,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这不是正常人该干的!
想要通俗易懂的,可以去田间听农民伯伯聊天,家长里短的话,包你句句能听懂。

网友C:
产品是要细分的,书也一样

楼主:
电子爱好者,找些简单电路玩DIY就行了,或者学一下8位单片机,也能做些简单但实用的仪器工具。

楼主:
但是如果不满足,想学一些高深的东西,学习的过程必然很痛苦的,不付出哪来的收获?有些人**不下来,就抱怨不通俗易懂了,这样玩就没意思了。

网友B:
又是一个吃盐多的。

网友D:
这是趋势。之前互联网自带用户过滤功能,目前显然不是了,互联网下沉得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趋势。之前互联网自带用户过滤功能,目前显然不是了,互联网下沉得太厉害。 ...

不管是论坛,还是知乎等大网,都有一个问题:

当发展高峰期,有一批厉害的人带着玩一段时间,很火。
但正是因为很火,会有很多新手涌入,这补充新鲜的血液会迅速拉低论坛的水平-----相比于以前少数厉害的人来说的,然后会因为水平下降,导致涌入的人数减少。

例如现在知乎,涌入大量的学生,他们就把教课书上的东西复制粘贴上去,以附庸风雅,从总体上,帖子水平在下降。

如何解决这个盛极而衰的难题?
论坛无法补充新鲜血液,也是没有前途的。
尤其是像38论坛,一个人顶梁,此人一走,整个论坛就衰败了。

网友A:
可惜国内电子行业大神再多,我家里的车子(营运性质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也是2到3年换一个 而且车里通常按两个,内存卡基本一年就得换两张的频率,是电子行业不行?还是机器不行? 是设计的有问题?还是说消费级别的电子产品有问题?

@fxmxh :国内是记录仪使用的大国,车辆多,而且事故多,基本上一车一个,然而这些消费级的记录仪在京东上销售过10W的 差评太多了 都是机器本身问题,不是客服和快递员的问题,这消费级的电子跟不上需求,还是电子行业光有理论,实际生产却不行呢
@fxmxh :@fxmxh :那消费级别也得差不多啊。。。我营运车一天将近12个小时不断电的擦写,蓄电池整流后对记录仪的充电,这些一般的记录仪当然不行,你去京东看看,销量在10w左右的有将近5000差评,不是烧内存卡就是电流声音过大,私家车就上下班都有这样,那消费级的定义是啥?
@fxmxh :懂了。。。但是车规级的 当地部门给按的更差。。。不是按这个规定来的,是按省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国内电子行业大神再多,我家里的车子(营运性质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也是2到3年换一个 而且车里通常按两 ...

恭喜你,上面这位叶先生,就是汽车配件供应商,你可以和他联系维修。

人家以前是干电气的,3年前转行做硬件,老板直接让他设计电路了,可谓无师自通。
从他发的帖子看,老板让他设计个7805三端稳压,人家把这个电路的故障率,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了。

确实做到了,现在生产pcb不良率是万分之8,经焊接接插件引线,带负载测试,接近贴片工艺极限。原焊接引线前,有一道pcb检测工装,现在已经取消。再灌注环氧之前有一道半成品测试,现在已取消。废品直接扔,我已经没有能力再提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不满足,想学一些高深的东西,学习的过程必然很痛苦的,不付出哪来的收获?有些人**不下来,就抱 ...

大佬 大学模电教材确实不是那么通俗易懂哦,先声明我也本科毕业,只不过不是985 211,普通二本罢了,也算是通过了国家正规的考试录取的,我看了是真不太通俗易懂,先承认自己高数差,那同济版的高数真学的很差,导致的频响和正弦那一部分看的很费劲,这个我承认是自己的原因,但是有些电路方面的,我还是感觉可以写的通俗一点,又不是专搞科研,毕竟很多都是工科专业,工程类的,又不是去做学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大学模电教材确实不是那么通俗易懂哦,先声明我也本科毕业,只不过不是985 211,普通二本罢了,也算 ...

既然知道病根在于数学基础差,那还不好补??

我原来在学校时,感觉自己学的不错了,考试分数也可以,但是后来一看课外书以及论文,立马蒙圈了。
例如三极管伏安特性关系居然要用到贝塞尔函数,于是晕了,啥叫贝塞尔啊?大学数学书上没有啊。

于是立马找本关于贝塞尔函数的专著,啃他一遍,头脑里慢慢就清醒了。

你要知道,有些知识,本身就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给专业人士用的,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着,即便花了9牛2虎之力写的让老百姓也能看懂了,又有什么意义?难道让老百姓一边收割麦子,一边背诵薛定谔方程?还不如背锄禾日当午有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知道病根在于数学基础差,那还不好补??

我原来在学校时,感觉自己学的不错了,考试分数也可以,但 ...

大佬,国内是记录仪使用的大国,车辆多,而且事故多,基本上一车一个,然而这些消费级的记录仪在京东上销售过10W的 差评太多了 都是机器本身问题,不是烧内存卡,就是电流声音过大,这消费级的电子产品跟不上需求,还是电子行业光有理论,实际生产却不行呢?就像你理论超级牛,但是实际他生产设计的厂家 就没你这样的水平的?或者说都是抄板子 互相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子爱好者,找些简单电路玩DIY就行了,或者学一下8位单片机,也能做些简单但实用的仪器工具。 ...

大神,你的很多说法我都赞同。但是这句话真心不赞同。爱好者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啊,受本人的自身天赋影响。做个集成IC功放电路的是爱好者,做出示波器的也是爱好者,这水平还是差距挺大的。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还是挺厉害的。
做学问,自身必须要学好数学!电路分析的各种数学工具,实在是太多太多,傅里叶变换拉式变换,冲激和阶跃响应这些都要数学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对普通爱好者应用来说,真心不太需要,如做示波器例外。很多都有IC厂家给出经典电路,稍加扩展,很多场合够了。当然要求高的例外。
仪器,我当做是仪表啊,真不是一般能玩的,牵涉很多信号系统分析,很难。还是示波器,主要的功能,厂家给了方案,但是即使是一个探头的信号处理就很难很难。

网友F:
确实,一些人号称要推翻老教材,批判老教材,但实际写的书还是跳不出那套条条框框,加一点武侠描述、历史人文在里面就以为标新立异了。不过现在写技术书又不赚钱,没搞懂他们为啥写这些书

评职称用的,以前写书出版社给稿费,现在是自己掏钱给出版社出书,出版社只是卖一个合法的书号给出书的人而已,时代变了

网友G:
徐老师说了大实话,80~90年代的教材是抄国外的为主。自从学校各类评估开始,啥鸟都敢出教材,毕业没几年,门都没摸着,教材出了好几本,特别是那些非电子信息类专业的......2014年去西安电子科大老校区,二手书店很多国外引进版或原版教材,还买了几本。基础类的教材,没干到退休,也敢动笔?!

都是被逼的,要评职称,这些书不是给人看的,是职称申报表里的一项内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