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USARTx_RX半双工同步模式的GPIO怎么配置,是复用推挽还是其他

楼主(2021-03-19):
USARTx_RX半双工同步模式的GPIO怎么配置,是复用推挽还是其他

网友A:
半双工 Rx好像没有要求的

网友B:
用户手册在GPIO复用这样章有具体介绍。

网友C:
我直接抄袭的代码

网友D:
文档没有详细说明过

网友E:
好像什么模式都没有要求

网友F:
没有注意过 是不是上拉啊

网友G:
可以都试试 看看哪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