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答] STM32f030的最小电路图,SWD模式一直下载不进去,原...

楼主:
只接了复位电路、BOOT0、外部晶振、和SWD。其中复位电路处R2用于短接复位,未焊接0R电阻。上电时SWD连不上芯片。   晶振处的电容10PF和22PF都试过,1M电阻也去掉试过都不行

 1

网友A(2021-03-19):
买到翻新货了,需要激活swd

网友B:
把BOOT0拉高,再用SWD检测试试

网友C:
来远程帮你操作

网友D:
换用jtag模式呢

网友E:
检查焊接问题

网友F:
能检测到芯片的存在吗

网友G:
如何确认是翻新货?

网友H:
为什么翻新货就需要激活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