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C_ISER0在哪里?

楼主(2021-03-19):
vi, se, ic

NVIC_ISER0在哪里?GD32替换STM32,PF7下降沿中断,STM32设置NVIC_ISER0,对应0-31中断,而GD32却没有NVIC_ISER0,从NVIC_ISER1开始,资料都没有

网友A:
NVIC的结构是ARM官方定义的,跟ST还是GD都没有关系,定义在core_cm3.h里,你直接写NVIC->ISER[0]寄存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B:
PF口 还支持中断吗? 我有点印象模糊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象STM32一样直接写NVIC_ISER0就可以了,不知为什么IAR中看不到NVIC_ISE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