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的hal库的spi读函数一直报timeout

楼主(2021-03-19):
函数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一直返回0x03,
有没有有经验的?

网友A:
检查下SPI外设配置好没有,整个系统时钟OK没有?

你单纯测试下自发自收。

网友B:
感觉时钟没启动,检查总线是否正确,我碰过类似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