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图中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1-03-19):
(图片)

网友A:
有点像欠压断电

楼主:
动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作原理是什么啊

PMOS的GS电压高则导通,GS电压低则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的GS电压高则导通,GS电压低则关断。

是NMOS管哦

网友B:
电路不全或有错。

网友A:
哦,我看错了,那就是和7楼说的一样,像是稳压,换成三极管就更好看了。

网友C:
这是限压(15V左右)电路,保护后级U2(耐压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