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换电脑后用Keil C51编译报错

楼主(2021-03-19):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使用N76E003做的一个想项目,在自己电脑上没遇到过问题,今天换电脑后用相同版本的Keil C51编译一直报错,请问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急

网友A:
可能是某些头文件不在。两个电脑的软件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A:
解决方法,把你自己编写的代码弄出来,重新 创建一个工程,将你自己的代码添加进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