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信号反射原理的疑问

楼主(2021-03-19):
https://blog.csdn.net/xing414736597/article/details/77258217
请先看上面的网址

反射电流方向相反

楼主:
链接里 提到
电压关系有:Vi+Vf=Vt
电流关系有:Ii-If=It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 电压用+号,而电流就用了-号呢?
求大虾释疑,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人吗 讨论一波啊

楼主:
上面有人回答是  反射电流方向相反
那么发射电压方向 为什么不相反呢?
这个方向 是怎么判定的呢 谁能进一步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人回答是  反射电流方向相反
那么发射电压方向 为什么不相反呢?
这个方向 是怎么判定的呢 谁能进 ...

反射电压的方向相反是负的,只是表达式上用了加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电压的方向相反是负的,只是表达式上用了加号而已。

那为什么电流不用加号呢?

网友B:
那是按电路学参考方向定义的结果。
如果一个电压信号源加在传输线的左端,发射一个由左到右的入射波。按照电路学定义如果:假如电压信号源是正的,上端电位更高,那么信号源上端流出来的电流就是正值(如果是负电压,流出的相应电流是负值),而且电流还要从下端流回电压源。注意这和电阻的电压电流对应关系是相反的,因为电阻是消耗能量,吸收功率,信号源提供功率。
而且电流的方向还要关系到回路方向。如果你的正信号源从左端射入入射波,正电流从上端流出,会向右流入传输线,并经过传输线的对地电容流回信号源。这时电流回路是顺时针方向。
同理如果你的电压信号源在传输线的右端,射入一个正电压信号,那么电流会是逆时针的。

综上,对于反射和入射,好比两个信号源在传输线左右两端分别对着发射一个波一样。可想而知在反射的分界面处电流一个是顺时针一个逆时针,所以总电流叠加用-号,而电压都是上端-下端的差值,与回路无关所以不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按电路学参考方向定义的结果。
如果一个电压信号源加在传输线的左端,发射一个由左到右的入射波。按照 ...

不太理解 ,不过我思考了下 感觉就是反射电压正的时候,反射电流肯定是负的,反射电压负的时候,反射电流肯定是正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必然是一正一负的。不知道是不是理解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 ,不过我思考了下 感觉就是反射电压正的时候,反射电流肯定是负的,反射电压负的时候,反射电流 ...

正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是把原因说了一遍,因为对于同样极性的电压,对应的电流的环路方向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