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F405能直接替换STM32F405吗?

楼主(2021-03-19):
官网没有找到明确的信息

@suqiang1271 :有没有官方的文档,哪些外设是兼容的,哪些是需要改写的?谢谢
看你用那些外设 一般替换是可以的

网友A:
先看脚位再看外设吧

网友B:
普通的串口  I/O等控制  就只需要更改时钟配置   以及有个时钟等待稳定 需要更改时间更大   网上一搜有一大堆   直接搜差异文档   不过这些都是从技术支持或者使用者流传出来的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
不行的,程序需要重新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