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51 IAP功能

楼主(2021-03-19):
技术手册恶补了一下午,有点头绪但原理上还有些想不通比如,我想把我的IAP程序写入LDROM然后通过UART写APROM实现更新APROM的功能
,问题是示例程序都是编译定位到了0x00地址处了,LDROM在FLASH内的地址可是0X00100000啊,
虽然中断向量映射到了LDROM,但也只是前512个字节才映射到了0地址处,那ldrom中512字节以后的代码
怎么保证得到正确的调用呢?
  另外FMC模块写FLASH时如果写地址0那是写APROM还是LDROM啊?此时中断向量可是映射到LDROM了呀。

网友A:
在BSP之下,有個IAP的例子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51BSP/tree/master/SampleCode/StdDriver/FMC_IAP
裡面的RO BASE是設定2個FLASH ADDRESS

网友B:
你设置从LDROM启动啊,如果你的boot不够,可以另外划一部分的APROM去做boot,boot里面再做一次跳转至APP

网友C:
如果Utilities 里 flashselect 选择 LDROM 或APROM 时, 每块flash都是独立的,认为每块都是从 0 地址开始;

网友D:
用isp命令写flash时 0地址代表的时APROM的起始地址

网友E:
另外要分清flash的存储映射和系统存储映射的区别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很头晕

网友G:
0地址代表的时APROM的起始地址

网友H:
APROM和LDROM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I:
flash的存储映射和系统存储映射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J:
如何确定映射到了什么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