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急!!!HC32L136K8TA休眠模式唤不醒

楼主(2021-03-19):
今天在做个低功耗的产品,使用HC32L136K8TA ,首先使用RCL跑32.768k,驱动LCD液晶屏,功耗做到12.8ua左右。然后想进一步降低功耗,进入普通休眠模式,功耗降低到5.8ua左右。配置I/O口外部下降沿唤醒。问题来了,一开始外部触发后可以正常唤醒,但唤醒几次后突然唤不醒了。唤不醒的状态下测功耗是在5.8ua,说明就是在休眠,反复多次外部触发也没用。使用标记位测试,程序就停留在进入休眠的语句,就是没唤醒。测量i/o口电平正常。

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前几次可以正常唤醒,然后怎么就突然唤不醒了?(这里保证中途没有改变I/O触发设置)!!!

附上休眠初始化程序:

    //Lpm Cfg  低功耗休眠模式配置
    stc_lpm_config_t    stcLpmCfg;
    DDL_ZERO_STRUCT(stcLpmCfg);

    stcLpmCfg.enSEVONPEND   = Se***dDisable;
    stcLpmCfg.enSLEEPDEEP   = SlpDpDisable;   //使能:执行WFI不进入深度休眠;
    stcLpmCfg.enSLEEPONEXIT = SlpExtDisable; //不使能  使能:退出异常处理并返回时,处理器自动进入休眠模式的特性禁止.
    Lpm_Config(&stcLpmCfg);

附上休眠进入程序:

       //外部触发中断使能 下降沿触发
        Gpio_EnableIrq(GpioPortB,GpioPin9,GpioIrqFalling); //PB09 按钮
        Gpio_EnableIrq(GpioPortC,GpioPin3,GpioIrqFalling); //PC03 RST1
        Gpio_EnableIrq(GpioPortC,GpioPin2,GpioIrqFalling); //PC02 RST2
        Gpio_EnableIrq(GpioPortD,GpioPin6,GpioIrqFalling); //PD06 SIG

        Lpm_GotoLpmMode();//进入休眠

        goto  Task_Start;

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前几次可以正常唤醒,然后怎么就突然唤不醒了?(这里保证中途没有改变I/O触发设置)!!!

stcLpmCfg.enSEVONPEND = Se***dEnable; //事件挂起使能 并且修改休眠进入函数 Lpm_GotoLpmMode();中的 __WFI(); --> __WFE();
既然有人想知道怎么解决的,那我就说说吧。 首先看应用手册关于休眠模式的说明,其中提到(4 若在中断中进入 sleep,只有优先级高于此中断的中断才能唤醒,先执行高优先级, 再执行低优先级;优先级低于或等于此中断的中断不能唤醒。) 我的程序就是因为这个中断优先级问题才导致的唤不醒。 所以我将低功耗唤醒配置将原来的 中断触发唤醒 --> 事件挂起唤醒

楼主:
大家不用围观了,问题已解决。

论坛特点,发个问题,然后解决了,怎么解决不提

网友A:
能讲一下怎么退出休眠模式的吗?
直接配置一个按键中断吗?为什么我进了按键中断 系统没有重新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怎么退出休眠模式的吗?
直接配置一个按键中断吗?为什么我进了按键中断 系统没有重新运行。。。 ...

看看是不是进入休眠模式的配置是否正确,是不是配置了退出又进入了。

跟FAE讨论完后才知道原来LPtimer也会触发,使系统退出休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不用围观了,问题已解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只要不是BUG,或者是能规避的BUG就好。

网友E:
进入的是什么休眠模式啊

网友F:
楼主如何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G:
LPtimer也会触发  只能这样退出吗

网友H: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I: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啊

楼主:
stcLpmCfg.enSEVONPEND   = Se***dEnable;   //事件挂起使能

并且修改休眠进入函数  Lpm_GotoLpmMode();中的   __WFI();  -->  __W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