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1.开箱并尝试点灯

楼主(2021-03-19):
一、开箱上电

    昨天收到快递,迫不急待地打开包装并上电测试。依旧是红色的纸盒,里面仍然是两个防静电袋分别包装的核心板及两根排针:

    打开防静电包装袋,取出两根排针,慢慢对准核心板的焊盘用力插入。核心板上的两列焊盘是交替偏移的,这是特地设计的免焊接方式,这在用户手册中有详细说明,在保证接触良好的前提下,用户在需要时还可以取下排针,将核心板直接焊接在用户扩展板上。下图是插好排针后的核心板:

    连接USB线,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打开MPLAB X IDE开发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核心板(如下图),此时可以下载相关的资料,我下载了用户手册、核心板电路图以及示例项目压缩包:

二、建立测试项目

    在MPLAB X IDE菜单中点击“新建项目”选项,出现新建项目导航窗口:

    1、选择项目类型,选择“独立项目”:

    2、在器件栏中输入128DB48,筛选出器件的型号,选择正确的器件型号:

    3、确定对应的器件编号。每块核心板都有唯一的器件编号,这个编号会自动出现在下拉列表框中,只要点击确认就行:

    点击确认:

    4、选择编译器。这里有AVR对应的编译器,但我照旧选择了XC8编译器:

    5、确定项目名称、存放位置以及语言编码,其中编码最好选择国标,这样方便在代码字符和注释中使用中文:

    最后点击“完成”,项目的基本框架就建立好了。

三、配置基本代码

    项目基本框架建立好之后,下一步就是配置基本代码,选择Windows菜单下的MCC,或者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MCC图标,进入代码配置器:

    这个菜单选项同时兼有进入或退出MCC的功能:

    首次进入MCC时,会提示您要将配置文件保存在那儿,我通常就按默认选项:

    点击确认后,进入MCC代码配置器:

    从用户手册及电路图中可以查到核心板的LED灯及按键分别连接在PB3和PB2引脚,首次测试的自然是点亮LED,于是将PB3引脚配置成输出模式,并按下图中的顺序依次配置、生成代码文件:

    退出MCC代码配置器后,打开pin_manager.h文件,可以查到控制PB3(LED0)引脚电平的宏定义:

    然后在主循环中写入下列代码:

    编译通过后下载到核心板上,静等LED灯闪烁,可是核心板上却毫无反映。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呢?首先考虑可能是引脚配置不正确,于是添加了PB2引脚为LED1(实际上应该是KEY0),同时改变引脚属性再编译下载:

    核心板上的LED依旧静悄悄地,此时考虑会不会是编译器选择不正确,通过项目属性窗口修改编译器为AVR,结果依旧不成功:

    最后只好将下载的范例编译烧录到核心板上测试,按下核心板上的用户按键,LED灯就会闪亮一下:

    至此,首次上电测试暂告一段落。

网友A:
会不会是晶振配置错误?

网友B:
不建议使用MCC,一旦出错,很难找出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晶振配置错误?

应该不是,使用的是默认选项:内部晶振,频率为4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MCC,一旦出错,很难找出问题在哪

但是我离开MCC就更束手无策了。

网友C:
我的板子,就连不上网。

网友D:
好像MCC不能准确生成PORT相应的代码,可以把下面的放到你的代码里试试
  1. /*Setup LED0 pin and turn it off*/PORTB.DIRSET = PIN3_bm;PORTB.OUTSET = PIN3_bm;        /*Setup SW0*/PORTB.DIRCLR = PIN2_bm;PORTB.PIN2CTRL = PORT_ISC_FALLING_gc | PORT_PULLUPEN_b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就连不上网。

不理解,是无法进行串口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使用的是默认选项:内部晶振,频率为40M。

这个片子最高频率24MHz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使用的是默认选项:内部晶振,频率为40M。

楼主:
谢谢!是我弄错了,我是按照默认的4MHz设置的,我改成24MHz再试试。

楼主:
修改成24MHz后,LED灯仍无反映,又将编译器换加XC8测试,仍然是不成功。

楼主:
正如坛友dql2015所说的,加上一行 LED0_SetDigitalOutput()代码后,将引脚设置成数字输出模式后,LED灯就闪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