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教程] 用采集板AD采集功能做一个多通道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1-03-19):
实验目的:在Labview上搭建采集板使用框架,用多通道连续采集函数生成一示波器
实验步骤:
1、打开labview,新建vi,在程序框图面板搭建板卡执行框架,本次我们调用多通道连续采集函数MADContinuV12(),按照使用手册函数说明,设置好参数类型,如图

2、设置参数,ad_mod赋1(单端模式),chan_first赋起始采集通道值,chan_last赋结束采集通道值,这里我们给起始采集通道一个输入控件,结束采集通道加1显示,这样可采集任意连续两通道,gain赋1(选择量程±10v),num_sample给一个输入控件(设定采集数据个数),rate_sample给一个输入控件(设置采样频率),*mad_data给它一个数组(用于存储采集到的数据),数组大小设为数据采集个数。
采集的两通道数据是连续采集的,例如采集1024个数,那么第1,3,5,,,共512个元素是1通道的,第2,4,6,,,共512个元素是2通道的,为了显示正确的波形,我们用抽取一维数组然后再创建数组送入波形图显示。

3、加入采集确认按钮,按下时开始采集,前面板控件都是用银色控件,波形图属性可以更改XY轴刻度、名称等。

4、设置采集前两个通道,数据采集个数1024个,采集频率20k。一个通道接信号发生器输出的100Hz正弦波,一个通道接USB5v电平,运行,点击采集,如上图。

实验结果:
用采集板AD采集功能做一个多通道简易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