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0使用内部晶振并超频

楼主:
对于小型化的设备,特别是对时钟要求不高且出货量大的产品,每一颗物料都要精打细算,省下来的都是成本。如果不要晶振,每个产品都能省下一颗晶振和两颗电容,量变引起质变,嗯~还是有必要的。
此次勒裤腰带的是STM32F0,现在晶振可不便宜(好像一直都不便宜),而且日本厂商还宣布电容涨价。能省就省吧。而且经过测试,STM32的内部晶振还是很可靠的,如果不使用精准的计时,这个晶振真的可以摘。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IStatus = 0;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关闭外部时钟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ION);                                                  //使能内部时钟 HSI
       do                                                                                                    //等待内部时钟起振
           {
            HSIStatus = RCC->CR & RCC_CR_HSIRDY;                                              // 设置RCC
            StartUpCounter++;                                                                                         //启动计数器
            }
       while((HSIStatus== 0) && (StartUpCounter != HSI_STARTUP_TIMEOUT));  // 等待 HSE 启动稳定

       if ((RCC->CR & RCC_CR_HSIRDY) != RESET)                                             //判断启动状态
           {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IStatus = (uint32_t)0x00;                                                                       //启动不成功
            }

       if (HSIStatus == (uint32_t)0x01) //启动成功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flash总线时钟使能

           /* HCLK = SYSCLK */      //AHB总线时钟HCLK(是系统时钟SYSCLK经过AHB分频器分频后得到的时钟,

                                                   //一般设置1分频,HCLK=SYSSCLK=48MHz;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AHB总线时钟  HCLK = SYSCLK/1=48MHz

           /* PCLK = HCLK */         //APB总线时钟PCLK等于AHB总线时钟/1   PCLK=HCLK/1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CLK=HCLK/1=48M/1=48M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 RCC_CFGR_PLLMULL14);

                                                                                                    //RC时钟2分频后 进行12倍频
                                                                                                    //=8M/2*12=48M
           RCC->CR |= RCC_CR_PLLON;                                                      //使能锁相环倍频开关 /* Enable PLL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等待锁相环就绪
                   { }

                                                  //选择锁相环输出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等待锁相环输出时钟已经成为系统时钟
            }
         else
               { }                                                                                              //启动失败,在此写代码
       }
修改时钟配置在system_stm32f0xx.c文件中进行。主要修改SetSysClock(void)这个函数,该函数默认使用外部晶振,上电会尝试启动外部时钟,通过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来判断是否启动成功,如果启动失败则会进入else尝试启动内部时钟,但是官方的库else里面是空的,我们则需要填充这部分内容。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HSI 内部时钟做为PLL时钟源并配置PLL 56M做为系统时钟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4); // 8M/2 * 14 = 56M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PLL 做系统时钟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将上述内容填充进else便可,只需修改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4);中的RCC_PLLMul_14参数便可修改主频。
为了切换内外部时钟方便,可在函数开头加

屏蔽上面一行则使用内部时钟,屏蔽下面一行则使用外部时钟。
我贴的代码是使用内部时钟并超频到56M,标准是48M。
下面贴上所有代码: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修改为内部晶振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7);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HSI 内部时钟做为PLL时钟源并配置PLL 56M做为系统时钟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4); // 8M/2 * 14 = 56M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PLL 做系统时钟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