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对机器外壳使用的时候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1-03-19):
TVS管或者ESD管在对PE(机器外壳)使用的时候该如何选择?
1是极性,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
2是钳位电压选多大,是否跟电源电压有关系?如果是直流信号端是否又不一样?

网友A(2021-11-11):
VRM、VBR、VC,搞清楚这三个参数就ok,VRWM表示此电压内无碍,VBR表示此电压会进入雪崩击穿,VC表示雪崩击穿后,其钳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M、VBR、VC,搞清楚这三个参数就ok,VRWM表示此电压内无碍,VBR表示此电压会进入雪崩击穿,VC表示雪崩击 ...

您没完全理解我的问题,如果把TVS参考地和电源地接一起那是多少伏网络就用多少VRM约1.5倍的TVS。我现在TVS参考地不是电源地,而是大地,跟电源网络是隔离的。

网友B(2023-04-02):
引用 楼主:
您没完全理解我的问题,如果把TVS参考地和电源地接一起那是多少伏网络就用多少VRM约1.5倍的TVS。我现在TV ...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C(2023-08-07):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选用高压的TVS吧,之前检过有使用1KV气体放电管的方案,还是一个老外的产品

网友D(2025-03-06):
引用 楼主:
您没完全理解我的问题,如果把TVS参考地和电源地接一起那是多少伏网络就用多少VRM约1.5倍的TVS。我现在TV ...

你好,最后怎么处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