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STM32F103 的TIM1 PWM没有输出

楼主(2021-03-19):
STM32 TIM1初始化的时候和另一个设备的IO口初始化调一下PWM就没有输出请大神回答
PWM初始化代码

//配置成PWM输出
void TIM2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2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2的外设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关掉JTAD调式 PA15作为普通IO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由于PA15是复用的所以要设置一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配置PA15 PWM输出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2的时间基数单位设置(如计数终止值:999,从0开始 ;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if INSIDE_RC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6 - 1); //时钟预分频数,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之后是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4KHZ
  #els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8 - 1); //时钟预分频数,时钟频率=72MHZ/(时钟预分频+1) 之后是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1;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4KHZ
  #endi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2的外设的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正常的不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互补的那一路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2重载寄存器ARR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对于高级定时器来说,要有这句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使能PWM输出。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Cmd(TIM1, ENABLE);//使能TIM2

}

//PWM
void BuzzInit(void)
{
        TIM2_Mode_Config();
        //SetDuty(500);
}
项目是另一个设备的初始化

void DS1302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
        关掉JTAD调式 PA15作为普通IO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
当这样设备初始化的时候PWM没有输出蜂鸣器没有响

void Init_Dev(void)
{

        Init_key();

        GN1621_Dev_Init();

        DS1302_IO_Init();

        BuzzInit();
        //Ds1302_Init();

}
当这样初始化的时候有PWM输出蜂鸣器有响
void Init_Dev(void)
{

        Init_key();

        GN1621_Dev_Init();

       BuzzInit();
        DS1302_IO_Init();

        //Ds1302_Init();

}
或者这样的时候也是有PWM输出蜂鸣器也响
void Init_Dev(void)
{
        BuzzInit();
}

楼主:
只是
BuzzInit();
DS1302_IO_Init();
的顺序调一下就没有PWM输出好奇怪啊他们应该不会相互影响的啊

网友A:
DS1302_IO_Init里面肯定开启了某个时钟

楼主(2021-04-29):
引用 网友A:
DS1302_IO_Init里面肯定开启了某个时钟

是TIM_OCInitStructure 这个结构里面有些东西没有全部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