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R的Idle状态

楼主(2021-03-19):
例程设置完USART的状态如下:可以串口实现传送;ISR是0x006000D0;

但是我的设置端口后,发现ISR的值不一样:0x00600C0.所以发字符根本发送不出去啊?

网友A:
不把寄存器位展开提问就是浪费我等时间哦,谁有空查寄存器描述?

楼主:
C和D的区别就是IDLE的位置不一样.TXE,RXNE都是一样的.

楼主:
如下是打开这个寄存器的具体截图,可以看到IDLE位初始化不一样;第一张没有对勾的是我的初始化后的,第二张是例程的:

如下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_Config(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ENABLE);    //??IOMu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1_TX_IO_CLK_EN();
        USART1_RX_IO_CLK_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OMUX_ChangePin(IOMUX_PIN5,IOMUX_PB5_SEL_PA3);// SOP8 PIN7(NRST)PA0 IO  IOMUX_NRST_SEL_NRST   IOMUX_NRST_SEL_PA0
        GPIO_Init(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DEBUG_USART_TX_GPIO_PORT,DEBUG_USART_TX_GPIO_PIN,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DEBUG_USART_RX_GPIO_PIN,GPIO_AF_1);

        DEBUG_USART_APBxClkCmd(DEBUG_USART_CLK,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BUG_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DEBUG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WAPPin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DEBUG_USARTx, ENABLE);

        USART_ITConfig(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这个语句GPIO_PinAFConfig(DEBUG_USART_TX_GPIO_PORT,DEBUG_USART_TX_GPIO_PIN,GPIO_AF_1);的DEBUG_USART_TX_GPIO_PIN定义不对.多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