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的稳定性研究

楼主(2021-03-19):
下图所示的问题,如果一个一个回答,感觉没什么意思,因为有些问题太简单,还有其中很多问题我们论坛上讨论过N+1次了,再讨论就腻了。

这里挑一个略微有点难的回答:分压放大器的稳定条件是什么????

楼主:
既然说研究稳定性,那么就要研究透,研究所有可能的情形。

由于三极管是三端器件,完整性期间,我们先从简单二端器件说起,然后再说本贴主题--分压放大器的稳定性。

最常见的二端器件,是稳压管,电路图如下,由于器件的伏安特性是半导体生产商决定的,是事先确定好了的,我们无法改变它,我们只能决定如何偏置这个稳压管。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管子的伏安特性如下图粉色曲线所示,电源V和R构成的负载线与之相交,交点就是所谓的工作点VQ和iQ

由于稳压管的特性曲线,还是温度的函数,温度改变,曲线就会移动,例如温度为T2时,曲线变为:

于是问题来了,此时如何选定电压V和电阻R呢?

楼主:
假设上面的T1和T2,分别对应实际器件的两个工作温度范围,例如0°C到45℃,那么此时当然希望温度的变化,只会让电流或者电压在一定指标范围内变化了。
由于电压变化范围小,意味着电流变化范围也小,所以根据电路设计指标,一旦要求在0--45℃范围内,电流的变化范围只能在i1和i2之间,那么此时就决定了电压V的最小值:

过图中两个极值点,作一负载线,交横轴于Vmin,这个值,就是满足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在一定的电流或电压变化范围内,必须的最小电压值,实际电压要大于此临界值,就能保证温度稳定性。

楼主:
偏置电压源的最小值确定了,那么偏置电阻值如何确定呢?
它是由器件的热特性决定的。

如下图所示,假设器件能忍受的最大功率为P=VI=某个数值,例如100mW,超过此值可能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