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仿真不稳定性,

楼主(2021-03-19):
在使用wlink进行仿真调试的时候,时不时会出现如下错误
Open On-Chip Debugger 0.10.0+dev-gb0ae840-dirty (2020-10-26-10:50)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only one transport option; autoselect 'jtag'
Ready for Remote Connections
riscv.cpu
riscv
Warn : Interface already configured, ignoring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WCH-Link version 01.04
Info : wlink_init ok
Info : This adapter doesn't support configurable speed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Info : datacount=2 progbufsize=8
Info : Examined RISC-V core; found 1 harts
Info :  hart 0: XLEN=32, misa=0x40101105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50000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accepting 'gdb' connection on tcp/50000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Warn : negative acknowledgment, but no packet pending
Warn : negative acknowledgment, but no packet pending
Warn : negative acknowledgment, but no packet pending
Info : FLASHDONE 1
Info : JTAG tap: riscv.cpu tap/device found: 0x20000001 (mfg: 0x000 (<invalid>), part: 0x0000, ver: 0x2)
Warn : Bypassing JTAG setup events due to errors
Info : dropped 'gdb' connection
此时,无法进行调试仿真。
但有时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芯片刚出来没多久,仿真可能确实不太好用, 另外ch573 通常是蓝牙的场景,用蓝牙的时候,一般也不建议用仿真,因为暂停一下,蓝牙就异常了,
开发蓝牙,wifi usb之类的涉及到通信的,往往都是串口输出log之类的.

楼主:
关键我觉得好奇怪
我将代码缩小,简单读个ADC,这种情况下下载仿真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的代码多了,下载就时好时坏
这个就让我摸不着边际了

网友B:
和楼主有几分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有几分相似

你的不一样吧
我的是调试出问题,
你的是使用openocd烧录出的问题(官方回应目前无法支持OPENOCD烧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不一样吧
我的是调试出问题,
你的是使用openocd烧录出的问题(官方回应目前无法支持OPENOCD烧录) ...

您好,方便的话,把您的工程发我邮箱:tyk@wch.cn,这边工程师给您检查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方便的话,把您的工程发我邮箱:,这边工程师给您检查下原因

谢谢,工程涉及到多个客户的代码,不太方便外发,请谅解。

网友D:
这个很难弄,我在使用小容量单片机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JLINK

网友E:
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仿真一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仿真一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也不太清楚什么问题,
感觉跟下载的固件大小有点关系,空间比较小的时候仿真也一直很正常
到时候再花时间再查看一下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