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进不了TIMER定时中断。

楼主:
我在HC32F030上运行TIMER3定时中断,也不行。进不了中断,为什么。
注:使用驱动库中的DEMO, keil 中有 --keep=*Handler。

楼主(2021-03-20):
这是它的源代码,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无中断响应。

楼主:
int32_t main(void)
{
    uint16_t                  u16ArrValue;
    uint16_t                  u16CntValue;
    stc_tim3_mode0_config_t   stcTim3BaseCfg;
    stc_gpio_config_t         stcTIM3A0Port;
    stc_gpio_config_t         stcTIM3B0Port;

    DDL_ZERO_STRUCT(stcTim3BaseCfg);
    DDL_ZERO_STRUCT(stcTIM3A0Port);
    DDL_ZERO_STRUCT(stcTIM3B0Por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GPIO 外设时钟使能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Tim3, TRUE); //Timer3外设时钟使能

    //PA08设置为TIM3_CH0A
    //Gpio_ClrAnalogMode(GpioPortA, GpioPin8);
    stcTIM3A0Port.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8, &stcTIM3A0Port);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8,GpioAf2);

    //PA07设置为TIM3_CH0B
    //Gpio_ClrAnalogMode(GpioPortA, GpioPin7);
    stcTIM3B0Port.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7, &stcTIM3B0Port);
    Gpio_SetAfMode(GpioPortA,GpioPin7,GpioAf4);

    stcTim3BaseCfg.enWorkMode = Tim3WorkMode0;               //定时器模式
    stcTim3BaseCfg.enCT       = Tim3Timer;                   //定时器功能,计数时钟为内部PCLK
    stcTim3BaseCfg.enPRS      = Tim3PCLKDiv16;               //PCLK/16
    stcTim3BaseCfg.enCntMode  = Tim316bitArrMode;            //自动重载16位计数器/定时器
    stcTim3BaseCfg.bEnTog     = TRUE;
    stcTim3BaseCfg.bEnGate    = FALSE;
    stcTim3BaseCfg.enGateP    = Tim3GatePositive;

    stcTim3BaseCfg.pfnTim3Cb  = Tim3Int;                   //中断函数入口

    Tim3_Mode0_Init(&stcTim3BaseCfg);                        //TIM3 的模式0功能初始化

    u16ArrValue = 0x9000;

    Tim3_M0_ARRSet(u16ArrValue);                             //设置重载值

    u16CntValue = 0x9000;

    Tim3_M0_Cnt16Set(u16CntValue);                           //设置计数初值

    Tim3_ClearIntFlag(Tim3UevIrq);                         //清中断标志

    EnableNvic(TIM3_IRQn, 3, TRUE);                        //TIM3 开中断

    Tim3_Mode0_EnableIrq();                                //使能TIM3中断(模式0时只有一个中断)

    Tim3_M0_EnTOG_Output(TRUE);                              //TIM3 端口输出使能

    Tim3_M0_Run();                                           //TIM3 运行。

    while (1);
}

楼主: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3Int(void)
{
     if(TRUE == Tim3_GetIntFlag(Tim3UevIrq))
     {
        Tim3_ClearIntFlag(Tim3UevIrq);
     }
}

楼主:
驱动库是“ HC32F030_DDL_Rev1.3.1”

楼主:
什么啊,直接在驱动库的例子程序中,打开项目,正常运行,进入中断。

复制出来,拷贝到工程模板中运行,则中断不行,其余正常。  keil时也没有报错。

网友A(点评):
检查一下工程配置

网友B:
这是因为启动文件中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不一致导致的,,你必须把ddl.h中的这段定义屏蔽掉才行。

这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启动文件中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不一致导致的,,你必须把ddl.h中的这段定义屏蔽掉才行。

楼上正解,驱动库的启动文件和模板启动文件的中断名定义不一样,所以造成楼主的异常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结帖

网友D:
我用HC32F030的定时器的编码器功能,设置计数上溢出和下溢出中断,寄存器设置是正常的,中断也会出现,但调试过程中发现,上溢出或下溢出时都能进中断,下溢出时,中断标志是正常的,
调用库函数获得其中断标志位true,Adt_GetIrqFlag(pCounter[axis], AdtUDFIrq, &flag), flag = true、正常的执行下溢出部分程序,
而上溢出的时候,同样调用函数Adt_GetIrqFlag(pCounter[axis], AdtUDFIrq, &flag),得到的flag不为true,上溢出中断标志没有置位,因而无法正常执行上溢出部分程序,
查看代码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先看初始化代码
    DDL_ZERO_STRUCT(stcAdtBaseCntCfg);
        Adt_DeInit(pEncoder);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vTim, TRUE); //ADT外设时钟使能

    stcAdtBaseCntCfg.enCntMode = AdtSawtoothMode;              //Sawtooth Mode
    stcAdtBaseCntCfg.enCntDir = AdtCntUp;                      // Cnt up
    stcAdtBaseCntCfg.enCntClkDiv = AdtClkPClk0;            // PCLK0/4

    Adt_Init(pEncoder, &stcAdtBaseCntCfg);                   //ADT载波、计数模式、时钟配置

    uint16_t  u16Period = 0xFFFF;
    Adt_SetPeriod(pEncoder, u16Period);                      //周期设置

        //        端口配置捕获输入
    stcAdtACfg.enCap = AdtCHxCompareInput;                 //Channel A 作为捕获输入(used as capture input)
    stcAdtACfg.bFltEn = TRUE;   //FALSE;
    stcAdtACfg.enFltClk = AdtFltClkPclk0Div4;                // AdtFltClkPclk0Div16
    Adt_CHxXPortConfig(pEncoder, AdtCHxA, &stcAdtACfg);     //Channel A配置 & GPIO CHA 输入滤波使能

    stcAdtBCfg.enCap = AdtCHxCompareInput;                 //Channel B 作为捕获输入(used as capture input)
    stcAdtBCfg.bFltEn = TRUE;
    stcAdtBCfg.enFltClk = AdtFltClkPclk0Div4;
    Adt_CHxXPortConfig(pEncoder, AdtCHxB, &stcAdtBCfg);

    Adt_ClearIrqFlag(pEncoder,AdtOVFIrq );
    Adt_ClearIrqFlag(pEncoder,AdtUDFIrq );
    Adt_ConfigIrq(pEncoder, AdtOVFIrq, TRUE, NULL);    //捕获上溢中断
    Adt_ConfigIrq(pEncoder, AdtUDFIrq, TRUE, NULL);    //捕获下溢出中断
        EnableNvic(encCountIrqN[axis], IrqLevel1, TRUE);   //AdvTimer中断使能

        Adt_StartCount(pEncoder);

中断代码如下

if(Ok == Adt_GetIrqFlag(pCounter[axis], AdtOVFIrq, &flag))
{   // 上溢出中断
       if(flag == TRUE)
       {
              axisOverCount++;
              Adt_ClearIrqFlag(pCounter[axis], AdtOVFIrq);
       }
}
if(Ok == Adt_GetIrqFlag(pCounter[axis], AdtUDFIrq, &flag))
{    //  下溢出中断
     if(flag == TRUE)
     {
            axisOverCount--;
            Adt_ClearIrqFlag(pCounter[axis], AdtUDFIrq);
     }
}

请大咖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HC32F030的定时器的编码器功能,设置计数上溢出和下溢出中断,寄存器设置是正常的,中断也会出现,但调 ...

    stcAdtBaseCntCfg.enCntMode = AdtSawtoothMode;              //Sawtooth Mode
    stcAdtBaseCntCfg.enCntDir = AdtCntUp;                      // Cnt up

你这个设置的是锯齿波的向上计数模式,所以只有上溢中断有效吧,下溢中断理论上是无效的。
如果同时使能上下溢,因为间隔只有1个cnt值,没有这样试过。

楼主如果需要上下溢中断,建议CntMode换成三角波模式。

网友E:
开启中断使能了吗

网友F:
不要忘记总中断也要使能

网友G:
设置的模式问题

网友H:
--keep=*Handler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
溢出还分方向啊?

网友J:
感觉是哪里设置的问题,没有设置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