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5你来研究这个噪声问题

楼主(2021-03-20):
下面图片中说的噪声问题,话题太大,基本上是一本400页的专著:

老5直接截图,给大伙说一说低噪电路的设计方法,你手头相关资料多,我手头只有2本书。

楼主:
图片中问:为何CBO大于CEO,这个比较容易回答,看下图:

因为β远大于1,BVCBO肯定大于BVCEO

楼主:
我要是把这些问题,全都回答一遍,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
作者的粉丝都来看我的帖子,不买书了,作者会很喜欢我,喜欢的牙根痒痒。

继续回答图片中的问题:什么是史密斯圆图?

答:史密斯圆图就是简单的双线性变换,例如:

下面演示一下,S平面上的点,是如何映射到F平面上的。

要想看清楚面的变化,必须看几个关键点的变化,所以首先在s平面上,找到6个关键点:

其中5个关键点是ABCD和坐标原点O,以及一个无穷远点,在复变理论中,可以借助于黎曼球立体投影,把无穷远看成是一个点。

楼主:
现在,我要动手做一个关键动作了:

如上图所示,我用手指向右推动虚轴这条直线的两端-------假设我手指很长,长到无穷大的地步。

这样推动这条直线,直线会变形:

请注意,这样向右推,实轴上的点,变化速度会更快,尤其是C点,向左运动的速度远远大于无穷远点的运动速度。

以如此方式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把右半S平面,推成了一个圆:

膜拜大神,不去搞研究出成果太可惜了,为啥老在21这里打口水战啊。

楼主:
使用这种方法玩数学,看着像旁门左道,不如射频电路书籍里的方法规矩.

但是,这样搞的目的,就是轻轻松松记住两个平面之间的映射关系。

如果是机械的**教课书上的结果,尤其是各个点的变化,即便暂时记住,几天过后就忘了,我原来学RF IC设计课程时,就头疼这个。

教材上的数学推导过程,是反应不出来各个点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A:
研究一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书不值得吧,这类书太多了。多年前看过老外视频讲授史密斯圆图跟上面方法类似讲得更详细,一下就印在我脑子里了。

楼主:
回复5楼的评论:

像我们这样农村老头老太太,看书都费劲,写什么书,出什么成果啊,7天憋出4个字来,人家要笑话的。

眼下,能把别人家的著作看懂,就心满意足,非常开心了,祖坟就冒青烟了

周末看一会书,起身活动一下筋骨,再来论坛扯扯淡,比出成果还有趣。

人活着,开心就行了,其它的都是扯淡!

楼主:
看到楼上的这个图片,我又想口水了。

人家用一个图,把整个三极管内部的载流子运动(有源模式)全都描绘出来了,有产生有复合,有电子有空穴,箭头粗细表示电流大小,信息量十足。

相比较而言,比下面这个图,水平要高,而且简明扼要、生动形象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5楼的评论:

能把书名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书名发一下吗

这本固态物理的难度太高了,不像普通书籍就是推公式玩,它重点强调方法、思路,显的非常抽象,而且很多内容取材自论文,看起来不容易懂。

例如它专门用一节内容介绍1928年,奈奎斯特是如何推导电阻热噪声公式的,推导过程中涉及到特征值、量子物理、概率论分布函数、玻色函数、玻色-爱因斯坦分布等,本科生绝对扛不住这么多的综合性知识点。

现在,随便一个电工都知道电阻热噪声公式,但是99%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奈奎斯特的推导太精妙了,方案设计也巧妙,居然要配合传输线理论。

H法师精通4门学科----计算机、电路、数学和物理,我不佩服他,但是奈奎斯特的这个推导,绝对让人叹服,说是天才,一点也不过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本固态物理的难度太高了,不像普通书籍就是推公式玩,它重点强调方法、思路,显的非常抽象,而且很多内 ...

那确实太难了,我肯定看不懂的。需要太深厚的理论功底,还是看你纠错的帖子,就可以慢慢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本固态物理的难度太高了,不像普通书籍就是推公式玩,它重点强调方法、思路,显的非常抽象,而且很多内 ...

现在有一些困惑,很多理论的东西是很重要,比如你纠错的帖子提到三极管Ic=βIB成立的条件,但是产品应用中,尤其是一些消费电子,三极管作用就是控制一个LED灯亮灭,MOS管就是控制一个DC电机开关。拿着这些理论的东西在实际应用中真用不上,老师,我这样说可能是比较浅薄的。在公司中,几乎没多少人关注三极管内部载流子怎么流动,放大区怎么样,饱和区怎么样。可能仿真都不干,拿着别人的方案,直接就套用的。然后产品就也做出来了